ASUS P8h61-m VER1.01循环跑码维修

楼主(2017-01-03):
症状:不断重跑码50,插不插内存都跑同样的码
维修过程:
一、因为不过内存,测118、138、136、1、120等脚都正常;
二、决定刷BIOS,刷了之后,能跑完码,显示器能也红色变为绿色,也就是说快显示了,但马上又重跑码了,循环不止;
三、那测此板复位,PCI复位无跳变,但复位键为1.9V-1.2之间跳变;
四、测复位脚到了这几个地方,图纸找不到,借鉴P8H61-M LXR2.0
一、先从简单做此,除掉相连的电容,还真好了。

总结:BIOS程序错和电容微短路。
附上主板好BIOS
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分离P8H61-M 4.zip

网友:
此主板不支持1600内存

网友:
复位的电容微短引起的重启还真是少见感谢分享了

网友:
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

网友:
华硕的复位键电压有的是1.9v是正常的

网友:
这个有可能没找到真正的故障,重启的时候复位排阵电压是有浮动的,多测试测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