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X50j 进水 板号:X550JX V2.1

楼主(2017-01-03):
昨天收到一台ASUS FX50J 进水电脑,掉了个电阻不知好大的,现在手上有这个机子朋友帮我测试下。会看图的也帮我看下。R7745这个电阻是多大,问题独显没有开起,在些万分感谢大家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个上拉电阻。装个10K的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个上拉电阻。装个10K的试试

我要准确大小,我装的7.5K上去独显出来了,就是卡,重起黑屏了.WIN10

网友A:
上拉电阻又不是反馈电阻。根本不需要那么较真。想想是不是思路错了。或者显卡驱动出问题了。给他重装个系统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拉电阻又不是反馈电阻。根本不需要那么较真。想想是不是思路错了。或者显卡驱动出问题了。给他重装个系统 ...

重装了WIN10,装上独显驱动都卡了,

网友:
起到的只是信号之间的传递,随便一个10K以上都可以的

网友:
进过水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

网友:
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,进水的,其他出问题也很正常。

网友:
去官方下驱动试试

网友:
你这个不是PCB点位吗

网友:
原来是电阻坏了

网友:
华硕的点位图上有元件信息的吧 鼠标放上去看得到一系列信息,没有就是没装

网友:
就是一上拉电阻吧,老款ASUS点位芯片电阻都有标示,新款的啥都没有了。

网友:
这个是100K的,刚接了一个也是进水的机器,只是进不了系统,没看到那个地方掉东西

网友:
一般的进水和捡钱差不多嘛

网友(2017-02-04):
这个电阻果然是100K的,装上就能认到显卡,

网友:
100K电阻 ,装上就能认到显 卡 ,

网友:
是上拉电阻掉件引起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