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P43E

楼主(2017-01-03):
昂达 P43E RVE1.0   经常是跑到内存的时候D5  R9这里就掉电,然后自己重启, 放着一直重启,有时候 也能亮机,不过没两分钟又掉了,换CPU  压桥不管用,用风枪哪里都加热也还是一样,小店没示波器,对这种东西加热,压桥还不行的话我也没思路了,高手指点下,说明下我测各大供电是没什么问题的,PCI的时钟和复位也都有,没图也只能大概这样了,谁有BIOS也可以发个上来我刷下,官网 的BIOS不会找

网友:
内存的SCL ,SDA  ,SPD 3.3V也都正常

网友:
查看内存条的双运放看看。

网友A:
我没有这个bios只能帮你顶一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没有这个bios只能帮你顶一下了

搞好了,官网找了个BIOS下了也是一样,后来换了个CPU就好了,前面也换过U试不行,原来这U根本就不合适这板,能装得下但是针脚对不上,因为他的U座是没有卡位的,只要是个775的U都能装得下,但脚位对不上,我也没仔细看也就样拿了个装上去了,人家带的U能用是因为被人家改过针脚的触点,因为他带来的U下有块高温胶,上面有些点加有锡,有些点就不打孔也就接触不了针脚,也不知道谁那么历害这都能搞来用,反正我是不会,找个合适的装上去用也没出现别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