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避免塑料插槽被烤坏

楼主(2017-01-03):
请问一下,如何避免主板上的塑料插槽被烤坏,一不小心插槽坏了,很难看,请问一下,如何才能避免呢,有时候换件离插槽太近了。

网友:
多贴点锡箔纸!

网友:
那指定是要做好隔热呀,,,,

网友:
贴点厚点的高温胶条也管用

网友:
贴几层隔热纸就好了

网友:
看下修手机的就秒懂了

网友:
想方法隔热就行啊,不管是什么都好,我就用铁块

网友:
找张 铁皮 挡起来 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个美工刀片挡着  美工刀片很好找

网友:
我是用锡箔纸档着塑料插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