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 820-3115-b不触发教学一例 求精华

楼主(2017-01-03):
这个机器是一美女拿过来说 机器很久没用了 今天想拿出来用就打不开了 整机通电0.013A 此时小绿灯也是亮的 然后打开后盖 看到BIOS旁边一个6脚元件腐蚀很严重 图纸查了下 这个是个S0电检测电流的 应该不影响
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进入检修正题-----------
1.测量L6995 =PP3V42_G3H_REG 3.42v正常
2.测量L7220 =PP3V3_S5_REG 不正常 无输出
检修3V3_S5步骤:

1.对线性3.5v打值 8 . 17脚 打值正常
2.测量16脚供电VIN正常 测量EN0不正常。追查EN0信号来源:(5V3V3_REG_EN)来自U7941

U7941工作原理:(1脚得到供电 5脚接地正常 2脚正常收到SMC_PM_G2_EN 从3.4脚输出P3V3S5_EN_L_R P5V3V3_REG_EN 当3.3v_S5正常产生输送到6脚后延时10MS 从第8脚输出S5_PWRGD
实时测量:1.脚 19V正常 2脚3.3正常 开启无输出 更换U7941后顺利产生=PP3V3_S5_REG 测量=PP3V3_S5_REG正常后顺手测量了下8脚S5_PWRGD 没有产生、可能换的芯片有问题 再换一个就出来了 正常待机0.024A

插可调 插电池 没有自动触发 有充电电流...... 手动拉低键盘下方的电阻无效 不触发 测量SMC_ONOFF_L 有3.3v 手动拉低 有跳变...  PM_PWRBTN_L没有动静 锁定EC条件及EC本身
测量EC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时钟晶振有波形 LID正常 S5_PWRGD刚才已经量过了 在EC端再次量也正常 测量PM_RSMRST_L发现情况 不正常。来源U7930

这个芯片工作原理就简单了:
1.VDD GND 2.SENSE 3.CT(外部延时) 4.输出
测量供电有 2脚无0V异常 追查=PP3V3_SUS_PWRCTL 来自=PP3V3_SUS_FET 而=PP3V3_SUS_FET通过Q7820 受控于Q7822 而Q7822受控于=P5V_3V3_SUS_EN 这个信号

实测Q7820 G极为3.3V 这个异常的 说明Q7822没有导通 测量Q7822 G极果然是没有开启的。追查=P5V_3V3_SUS_EN来自U7940

这个芯片工作原理 其实就是个或与门 (或门相加 与门相乘)  测量1脚3.3v 6脚从桥输出过来的也有3.3v  4脚没有输出。 很显然 问题很明显:这个或与门坏了
我有这个料板 但是这个芯片很小 然而看不到脚 实际操作 直接去掉这个芯片在R7917处添加一坨很圆润的锡(PS:人懒没办法)

然而:结果你懂的!!!

码字好辛苦呀 求分 求精华!!!!
由于是用示波器测量数据的 SO:测量图就没有哈!各位见谅!!

网友:
楼主威武 思路明确

网友:
写得很详细,不错

网友:
师傅辛苦了,先学习了呀!!

网友:
楼主干苹果干的一溜一溜的

网友:
苹果的机器不好修,有点复杂

网友A:
我今天也修到这个,,也碰到你说的这个门电路,,我也是一坨子锡上去的,,哈哈哈,,可惜触发后不出1.05V,搞了下桥能亮了,,又不认硬盘,,usb数据线打值相差五十,,桥估计是挂了,

网友:
楼主修苹果高手  苹果还没修到过

网友:
苹果机真不好修它,

网友:
美女的机器 修起来果然不一样

网友:
大苹果都被楼主玩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今天也修到这个,,也碰到你说的这个门电路,,我也是一坨子锡上去的,,哈哈哈,,可惜触发后不出1.05V ...

哈哈哈 都喜欢偷懒了。。

网友:
楼主 真是英明神武

网友:
楼主维修过程中,润滑油还真没少用呀,亮机的快感是不是,特别爽!

网友:
分析得很詳細 感謝分享

网友:
学习了   挺详细的

网友:
苹果一年也碰不到一个

网友:
学习了,支持迅维网!

网友:
苹果都还没修过。看起来好像差不多的

网友:
厉害,,,大神就是大神

网友:
苹果的不好修啊,每次都累死人

网友:
最烦进水的机器

网友:
V 好久都没摸过机器了,感觉都忘了

网友:
这思路 佩服呀

网友:
思路清晰,不错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、实力派明星

网友B:
一加精华了
q759315349
谢谢版主!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加精华了
谢谢版主!

网友:
懒就别说出来吗,我们懂的,最后佩服,加分鼓励

网友:
长见识了,支持楼主,顶一个。

网友:
楼主对苹果的工作流程。了如指掌,佩服佩服!

网友:
这是一台多灾多难的机器吧。

网友:
苹果精帖值得看,加分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啊,美女机器修着更爽来

网友:
楼主分析芯原理很强,精华帖值得看,加分。

网友:
修苹果笔记本已经修的精通了啊!!!学习!!!

网友:
高手修苹果精华帖,学习了,加分。

网友:
大神都是用波波修机,我只用来量内存波,其他波看不出好坏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  分析的很到位

网友C:
楼主水平很高,修得很好。但文字描述有一处失误,
1.VDD GND 2.SENSE 3.CT(外部延时) 4.输出
测量供电有 2脚无0V异常 追查=PP3V3_SUS_PWRCTL
       那个2脚应改为5脚

网友:
苹果难搞了,,直接换板子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水平很高,修得很好。但文字描述有一处失误,
1.VDD GND 2.SENSE 3.CT(外部延时) 4.输出
测量供 ...

慧眼识珠 谢谢指正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慧眼识珠 谢谢指正!

确实 我写错了 谢谢!

网友:
楼主辛苦 技术可以

网友:
修的非常不错

网友:
总体来说  A1278 还比较好修   A1286的机器才比较难修

网友:
水平高超啊

网友E:
修这个 价格因该能挺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修这个 价格因该能挺高吧

价格不高 .......

网友F:
楼主 对苹果的熟练程度很高啊 那个上文说的19V?苹果应该没有用19v的供电吧?1278的适配器也不是19V的?还是我以前没有注意看呢?不过我要是有你这样对苹果熟悉程度就好了 苹果的机器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在自学中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楼主 对苹果的熟练程度很高啊 那个上文说的19V?苹果应该没有用19v的供电吧?1278的适配器也不是19V的?还 ...

发帖 不可能没有打错的地方!尤其是长篇大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发帖 不可能没有打错的地方!尤其是长篇大论!

是的 我知道 我没有说你不是  肯定是不小心打错了

网友:
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.

网友:
好高深的技术啊 小弟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么好的技术啊

网友:
这苹果修的挺牛B的

网友:
LZ思路清晰,分析的很详细,谢谢分享

网友:
都是不错的,实例,不错着,支持着一下

网友:
维修思路和分析非常完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