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520 进水不开机

楼主(2017-01-03):
dell 5520待机0.003 触发0、018 进水的机器  哪里的故障 修过的说下

补充内容 (2017-1-4 19:19):
是pok信号问题

网友:
你也是人才,什么都不查难道进水的全是坏一个地方无解呀

网友:
0.18 可能3、5V 转换那有问题吧,重点还是看进水的地方

网友:
哥们谈定,细心就好

网友:
楼主你这样的技术还怎么修笔记本

网友:
开机芯片和BIOS

网友:
不会修 还瞎修 修好了 修不好换版子

网友:
时序都不懂,能修好菜怪呢

网友:
你是来灌水的鉴定完毕

网友:
pok 问题
就是这么修好的  没钱了 发帖子弄积分呢

网友:
天才的提问,就用天才回答你,还是进液的地方问题,细细观察吧。

网友:
和进液那关系没联系 ,别的没进水的地方坏了,来的时候待机高,网口小板那 usb保护管 两个全坏拆了待机正常。
然后就上电0.018 ,最后查了信号pok来源问题 换了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