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各位师傅:R270怎么定位右边齿轮,我试了无数次不成功

楼主(2017-01-03):
是这样的师傅:
       我的R270,右边的齿轮组我拆下来了,装回去只要笔架有升降动作就双闪,我怀颖是我
齿轮没有装好,所以求指导,齿轮我拆又装,感觉都无数次了,就是这样,之前有台机器好的,我为了修另一台,拆了一下结果两台现在一样毛病,所以我肯定齿轮没装好

网友:
拆之前拍照片记录就不怕装不回去!

网友A:
对机械部位拆解最好先拍照,没机器没法图片说明。楼主发个照片看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机械部位拆解最好先拍照,没机器没法图片说明。楼主发个照片看看。

  就是这个齿轮,正常应该转一圈到那个小孔位置的,我的只能转180度,双闪了,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安装时这个齿轮定位孔与背后铁架的定位孔重合就对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就是这个齿轮,正常应该转一圈到那个小孔位置的,我的只能转180度,双闪了,不知道为什么

还有一个齿轮也有个定位孔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还有一个齿轮也有个定位孔

这个我也定了,应该是每次字车有升降动作,转180度就双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我也定了,应该是每次字车有升降动作,转180度就双闪

这个红框齿轮中的孔与安装的那个位置孔对齐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红框齿轮中的孔与安装的那个位置孔对齐,

我对齐的,师傅

网友:
如果都对齐了的话,你机器本身还有问题,比如打印头下面的具纸宽传感器,泵与泵辅件都会造成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反G下:希望以后有遇到一样的可以解决,把 主板上的线重拨插一次就好了
我换了光栅,换了光栅盘,换了齿轮  换了进纸器都不行,每次右边 齿轮转180度就双闪 字车上下升降一下 最后是一个 师傅帮我弄的,他就叫我把所有的线插拨一了一下就好了,不知道为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