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灵越1440不开机

楼主(2017-01-03):
接电无待机,按开关也无反应。板号DV14CP

拆板接电量无3.3V 5V电压,测PU4502 D极19V,S极18.7V,G极为18.5V,未能过保护隔离,分析电路得知要使PU4502导通必须要PQ4502的1、6脚先导通,也就是PWR_CHG_ACOK要为高电平,实测为0V 继续追查PWR_CHG_ACOK得知,AC_IN#控制PQ4503从而控制PWR_CHG_ACOK是否为高电平,当AC_IN#为低电平时PWR_CHG_ACOK为高电平。测得AC_IN#为3.3V。
继续追查AC_IN#,AC_IN#受控于充电芯片BQ24707的5脚ACOK#,通过查BQ24707芯片引脚定义得知:

这是接低到GND内部MOSFET,6脚ACDET的电压是2.4V以上时,20脚VCC的电压高于UVLO,VCC脚的电压是245mV SRN引脚上的电压以上,说明一个月效的适配器是目前开始充电。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的任何一个,它由一个外部上拉电阻拉高到外部电源轨。连接一个10kΩ的上接电阻ACOK引脚上拉电源轨。经测BQ24707芯片6脚电压为1.9V, 而6脚ACDET是+DC_IN_SS经过PR4507和PR4512分压得到的,当+DC_IN_SS为19V时,6脚分压应得到2.578V,实测为1.9V,测两电阻阻值正常,怀疑电容PC4512漏电,取下电容后量得电压为2.578V。此时待机为0.02A,按开关电流上升,接屏后开机正常显示。

网友:
讲解的很详细

网友:
我看着都会,怎么自己一遇到这种问题,就不会了呢

网友:
保护隔离讲的很好(▽)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  主要是能看懂数据手册

网友:
适配器的这个信号很多机器都容易坏

网友:
小小电容值几百块啊

网友:
讲得很细,听得很迷糊

网友:
保护隔离问题还算简单

网友:
BQ系列acok的条件写的很详细

网友:
寫的比較詳細

网友:
一步步分析  不错  详细

网友:
不错 写的很详细       很好

网友:
看楼主还是对这部分电路很熟悉

网友:
楼主说的很细  基础不错啊    过年回家我也得补补基础了

网友:
不错 又复习了一遍

网友:
讲解的很详细 如果有实物图配合一起 效果更好

网友:
写得很详细,一看就懂。看数据手册很重要啊!

网友:
思路清晰,讲解详细,小白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