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ase Invert 是什么意思,怎么理解,什么用途?

楼主(2017-01-03):
Phase Invert 是什么意思,怎么理解,什么用途?他录音机中的一个功能选项,他是什么意思?求大神指引
录音

网友:
相位反转?录音机中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洗带?

网友:
用百度翻译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字面意思就是相位反相或反转

网友:
他是详细作用包括用在什么时候的有人能解释吗?百度控的别浪费你的打字时间,我只想跟有经验的交流,O(∩_∩)O谢谢,字面解释我都知道,就是想知道这功能是干嘛用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