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机HP TPN-Q173各电压和阻值

楼主(2017-01-03):
      前不久碰到一台HP的新机暗影精灵Q173,I5六代6300CPU的,虽然故障没修好,但当时把各电压和阻值标了出来,现在放上来,希望有人以后有碰到这机的,可以有点小帮助。当时机故障为进系统时死机(正在启动的画面,装系统时一样),各外设没量得有短路,就先刷BIOS,刷了两个,均是刷后开机无显,刷回旧的没问题,后来考虑换南桥,换了一个新的南桥,也是出现开机无显,换回旧的没问题,之后就不敢再换南桥和CPU了(成本太高),给回客人了。

标示阻值为二极管对地阻值,提示一下,四代内存上有一个2.5V的电压(但没在板上找到对应的电感)

网友A:
这款机器在保修,怎么不去保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款机器在保修,怎么不去保修啊

进水机,不保了

网友:
我都没见过这么新的机子,不会是u挂了吧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啊,,像我碰到这种能亮的都不敢怎么动桥

网友:
还没搞过这么新的机器

网友:
楼主,是不是进水的那部分还有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进水不严重处理好不看得出去保修就好啦

网友B:
换了桥要刷bios但要改ME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桥要刷bios但要改ME

换一样的桥也要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