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改集显后4分屏,进系统后也是一样,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

楼主(2017-01-03):
Y450改集显后4分屏,进系统后也是一样,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

这个是抓到的EDID

大神们……分析一下吧

网友:
楼主 好厉害 我改了几个都有背光不显示  能把改那些发下吗

网友:
换个CPU试下

网友A:
我上次改的y470不能调分辨率

网友:
分屏很头疼

网友:
集显还没改成功过

网友B:
刷码片程序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码片程序 试试

码片程序哪有?

网友:
已成功九成了,努力

网友:
检查一下屏的EDID的线路。

网友:
一臉懵逼不知道搞哪

网友:
这个怎么改

网友:
我没改过所以不好评论

网友:
我都没改成功过

网友:
还没改过,不知道怎么改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上次改的y470不能调分辨率

你那个还没好啊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