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k rev 1.01

楼主(2017-01-03):
华硕h81m-k rev 1.01 内存供电过低,,受控pu502一个10脚的芯片,以前没见过这类的芯片,,一脸蒙逼,,PWM芯片是5305  ,不知道怎么去查,求大神救我

网友:
实物给我看看

网友A:
还是围绕芯片的工作条件来查,VCC供电,BOOT自举,EN开启等等,看看条件是否满足。

网友B:
华硕的板内存供电还没跑马前好多都是低电压哦,G41的板都是只有1.2V正常工作才升到1.5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还是围绕芯片的工作条件来查,VCC供电,BOOT自举,EN开启等等,看看条件是否满足。

这些都有,就是电压只有0.8   反馈有一藕合电容和1R2与BOOT脚相连 其中1r0测得阻值过大,一坨锡结果烧了12V,,,我手上没有这种芯片,判断不出来芯片有没有坏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硕的板内存供电还没跑马前好多都是低电压哦,G41的板都是只有1.2V正常工作才升到1.5呢

才0-8,,,不知道是不是FB的问题

网友:
芯片太小了,,,拍了也看不到型号

网友D:
这个芯片是常坏的型号,换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芯片是常坏的型号,换吧

一个多少钱呢,,我手上没有,,太贵就不买了,,一个板才30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一个多少钱呢,,我手上没有,,太贵就不买了,,一个板才30块

唉,这个维修技术真是不值钱了。真不值得去修了。真没意义

网友F:
现在只能拆件换,订芯片的价格根本受不了,我这边有的都能做到20一块

网友:
我也来学习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些都有,就是电压只有0.8   反馈有一藕合电容和1R2与BOOT脚相连 其中1r0测得阻值过大,一坨锡结果烧了1 ...

那你代换个试试,碰到料板的时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唉,这个维修技术真是不值钱了。真不值得去修了。真没意义

台板没得玩了,,还不如修台式电源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现在只能拆件换,订芯片的价格根本受不了,我这边有的都能做到20一块

哈哈20一片,,估计都疯了,,,,我见过最便宜的25一片,,要有量,没有量不可能25块

网友:
你已是大神了,学个毛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