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N6100-430芯片跟换n6100-405其他全正常,就是网卡上不了

楼主(2017-01-04):
N6100-430芯片跟换n6100-405其它全弄正常,就是网卡上不了网
MAC正常。主板原bios。网卡能正常获取IP地址。ping路由。网关网站都正常。就是网页上网都打不开。
在路由器看客户MAC都有。
原主板用430芯片能正常上网。故障是要启动10多次才能偶尔正常启动。启动后上网声音都正常。不死机不蓝屏。。不能启动表现为跑CF卡。无复位。或跑50.c1直接无复位。
测量无复位时候。S3为高电平。cpu-en不发出。无cpu供电。不能强制关机。
跑50.c1直接无复位的时候直接S3为低电平。。S5高电。内存供电正常。不能强制关机。
跑CF卡故障为供电都正常。bios读一半就停。不能强制关机。所以怀疑是芯片损坏。
。换405后一切正常。。开机直接跑进系统。就是上不了网。。当然可以加独网。几块钱的事。。只是心里闷。不知道什么问题。有高手指教一二吗???

网友A:
两个引脚完全一模一样的吗

网友B:
看网卡脚位一样吗

网友C:
会不会是这个芯片本身的桥内部网卡控制器有问题?

网友D:
C61桥坏的太多了,楼主换桥的精神可嘉,有PCI插槽,加上个网卡行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网卡脚位一样吗

没图纸。看不了啊。。哪个脚是什么都不知道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引脚完全一模一样的吗

应该一样吧。。不然怎么跑的了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61桥坏的太多了,楼主换桥的精神可嘉,有PCI插槽,加上个网卡行不行。

我加个USB网卡都行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是这个芯片本身的桥内部网卡控制器有问题?

本身网卡控制应该是好的。。板子是CPU供电烧穿。造成供电短路。没办法弄了。

网友:
今天起来。把原bios 里的PCI NVPEX.ROM换到这个bios里面故障还是一样。。又到中午了。。吃饭去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本身网卡控制应该是好的。。板子是CPU供电烧穿。造成供电短路。没办法弄了。

这问题只有再拆个430完美的桥来验证下,可能是BIOS的事情。毕竟430和405的硬件ID码不同,一个是7T02,一个是7T08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问题只有再拆个430完美的桥来验证下,可能是BIOS的事情。毕竟430和405的硬件ID码不同,一个是7T02,一 ...

手上没有430的桥。。。bios里的PEXrom已经用405替换过去了。故障一样

网友:
上面PCI ROM[B]就后原先405桥bios提取出来的加进去的、。。故障一样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问题只有再拆个430完美的桥来验证下,可能是BIOS的事情。毕竟430和405的硬件ID码不同,一个是7T02,一 ...

你的意思的芯片ID码不一样造成网卡驱动安装错误造成的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的意思的芯片ID码不一样造成网卡驱动安装错误造成的吗??

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说这两个芯片可能有区别的地方我们没发现,所以需要你用个完好的430来验证下,如果成功了,说明405要么是有瑕疵的,要么就是不能完美代换。

网友F:
RTC电路的问题吧,CF这个代码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RTC电路的问题吧,CF这个代码

RTC有问题都不能上电吧。。。。哈哈。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RTC有问题都不能上电吧。。。。哈哈。。

对于NV芯片组,RTC问题会导致不跑吗,不复位,当代码等等,去问问老徐吧

网友G:
这么难搞的主板,够不够工钱啊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么难搞的主板,够不够工钱啊???

学习中。。。卖给客户已经可以了。。加个独立网卡就OK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对于NV芯片组,RTC问题会导致不跑吗,不复位,当代码等等,去问问老徐吧

所以你说的和我主板的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。对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所以你说的和我主板的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。对吗

我回答的只是当代码这个,网卡不能用,这个有可能是网络控制器的问题,要想深究就找一个桥的PDF白皮书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回答的只是当代码这个,网卡不能用,这个有可能是网络控制器的问题,要想深究就找一个桥的PDF白皮书看 ...

换桥所以都正常了。所以已经不是你说的问题了

网友:
怎么不换原来的型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