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6sp wifi信号掉线

楼主(2017-01-04):
我卖的一台机子 半年了,路由器是新的没问题 别的
手机
都正常用,6sp一直用着直到最近一直掉线,就是信号显示正常 但是打开APP 网页就是根本没连上,是一阵一阵的 有遇到过的么?10.02的系统,我只能让还原了,我怀疑是不是系统的问题,实在不想拆机
手机

网友:
有没有刷机试试。手机离路由器远点会不会显示只有一格两格信号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没见过你自己用的还是客户用的 客户用的话 问下客户做过哪些操作

网友:
摔过吗。你看看里面的螺丝,松动会引起这样的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