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通上市电220V后,开关电源开关打开后跳空气开关

楼主(2017-01-04):
求助,通上市电220V后,开关电源开关打开后跳空气开关,跳开的时候也不烧保险。 最初的现象是35V AC 的保险16A 250V 的坏了。换一个上去就是现在这种现象   请问像这种情况应该从哪里查。主板上的管子没有明显的短路 如果串一个灯泡在220V输入可以吗

网友A:
可以接灯泡试试,看看有没有短路,另外,如果是漏电的话,空漏也会跳闸。

网友:
这个 是什么电源啊 没见过啊

网友:
修开关电源烧保险哪有只换保险那么简单坑定后面短路啦

网友:
修开关电源烧保险哪有只换保险那么简单坑定后面短路啦

孤单的我、 -2 重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接灯泡试试,看看有没有短路,另外,如果是漏电的话,空漏也会跳闸。

串灯大法  好啊

网友:
最初的现象是35V AC 的保险16A 250V 的坏了
保险坏了 还得查下 初级部分吧 看有没有短路

网友B:
先判断有没有短路呀,,,,

网友C:
因该有短路的地方,通过打阻值不难查出................

网友C:
看楼主的电源应该是双板结构的,应该是国外品牌的工控或服务器上的............

网友C:
串灯大法是必须的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开关电源烧保险哪有只换保险那么简单坑定后面短路啦

也不好说的 也有单纯保险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判断有没有短路呀,,,,

是的 第一步就是判断有没有 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因该有短路的地方,通过打阻值不难查出................

可能是 没有什么烧坏的地方 就先换个保险试下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看楼主的电源应该是双板结构的,应该是国外品牌的工控或服务器上的............

这个没见过  学习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串灯大法是必须的..........

按都时刻牢记 串灯大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按都时刻牢记 串灯大法

高手的必备素质.......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没见过  学习了

只是个人的臆测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高手的必备素质..........

应该是 新手的必备素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是个人的臆测............

确实没见过呢

网友C:
见过西门子工控机的电源就是双板结构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见过西门子工控机的电源就是双板结构..........

四门子 那多高端啊

网友:
这是哪里的电源?逆变焊机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接灯泡试试,看看有没有短路,另外,如果是漏电的话,空漏也会跳闸。

这么多电容,充电瞬间电流是非常大的。

网友F:
烧保险跳闸可以肯定不是漏电跳闸。串灯泡查大功率二极管三极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楼主的电源应该是双板结构的,应该是国外品牌的工控或服务器上的............

是双层板,电源不是普通的台式机用的电源。 是彩超机的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烧保险跳闸可以肯定不是漏电跳闸。串灯泡查大功率二极管三极管。

请教张版主,串灯泡查大功率二极管和三极管的方法是串在220V的保险位置吗。还是串在某个地方。
谢谢

网友:
把保险取了 在保险位置接上灯泡  在查短路。

网友:
也没有查一下相关电路就上保险管通电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开关电源烧保险哪有只换保险那么简单坑定后面短路啦

同意层主观点,要看后极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