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比较LOW的问题,洗板水到底怎么用

楼主(2017-01-04):
买的维修佬的洗板水洗笔记本主板,用防静电毛刷刷的,但是没有达到光亮如新的感觉,洗完之后还是感觉很脏,有明显痕迹,难道我方法不对?求赐教

网友A:
除了BGA大面积有看出来,MOS管,芯片什么的.用棉花掂少量清抹,光洁如新 清后不能直接高温吹干,但可以吹三五秒热一热

网友:
主板上灰不能太多,太多清洗后会发白。只有多洗几次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除了BGA大面积有看出来,MOS管,芯片什么的.用棉花掂少量清抹,光洁如新 清后不能直接高温吹干,但可以吹三五 ...

用洗板水后再拿高温吹吹那有害气体味道真不错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洗板水后再拿高温吹吹那有害气体味道真不错,

掂少量时热一下,忽略不计,不吹它也毒的啦,

网友:
小面积用棉球洗,棉球会把脏东西带走,刷子带不走的

网友:
拧开盖 灌一口 朝主板上喷!!!哈哈哈 开个玩笑! 这个本来就会有点痕迹的!

网友C:
我都用酒精的,从不用洗板水,

网友:
我一般自来水先全面洗一遍,,再烘干,,一般不严重的都会好使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都用酒精的,从不用洗板水,

是95%的不?比起洗板水来要贵不少。

网友:
说明你的洗板水垃圾

网友:
酒精我也用过,。还是不如洗板水!

网友:
我也都是用酒精,,,,,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洗板水垃圾!!

网友:
洗板水毒性太大

网友:
多洗几次不就好了么

网友:
很少用洗板水,没有酒精好用

网友:
我用的洗板水也是的 怎么洗都有一些油油的样子

网友:
从来没用过洗板水的路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