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谁有台板H110 AME EFIBIOS故障代码资料木有

楼主(2017-01-04):
求助谁有台板H110 AME EFIBIOS故障代码资料木有
手中有GA台式机
坏板,不开机,求上述资料好跑下LPC总线上数码卡代码分析修板
不开机

网友:
UEFI代码定义不会因为芯片组不同而改变吧,否则6系和8系这样的1155和1150之间就有改变了,不用等到1151。

网友:
啊这样说哪是之前代码基本上可以参考用了啊

网友:
lpc总线不用跑线了吧 查io引脚就能找到吧,

网友:
应该一样的 BIOS里一样的

网友:
楼主 在哪里 高就? 都修到 GA 100系列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