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560开机灰屏,换了一个2g内存好了,换上一个新4g还是灰屏,bios也刷了

楼主(2017-01-04):
戴尔5560开机灰屏,换了一个2g内存好了,换上一个新4g还是灰屏,bios也刷了,坐等大神指点

网友:
不是内存的事吧。

网友:
你在换2g试试!查查相关供电

网友:
是不是桥坏咯

网友:
再找內存換吧

网友:
你换一个CPU试下

网友:
不像是内存问题,时好时坏吧

网友:
你那条4g,是低压条吧!

网友:
机子不支持吧

网友:
频率不对吧

网友:
你测下  上2G 4G的时候电流一样吗

网友:
板载cpu一个槽

网友:
内存有问题

网友:
换低频率的条子,这个遇到过,

网友:
好像是低电压版的机器

网友:
有可能内存电压不够  查查2g'和4g'的电压一样吗

网友:
感觉是显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