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30 bios 该怎么刷

楼主(2017-01-04):
25B128CSIG  AN1536,应该是个  16M的bios吧,TL866能刷吗,600P 应该可以刷吧?板号DA0X61MB6G0.REV:G   笔记本型号hp 430 G3,问题现在是 自动上电3A多

网友:
有没有修过此机的大神在啊

网友A:
16M的BIOS  个人表示从来没有遇到过 你在开玩笑???自动上电3A。。。是BIOS。。?你又在闹了 悟空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6M的BIOS  个人表示从来没有遇到过 你在开玩笑???自动上电3A。。。是BIOS。。?你又在闹了 悟空。。。

求师傅指点啊= =

网友:
学习了,支持迅维网!

网友A:
自动上电3A  太高了 你等他上3A  摸下 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太烫了。。。其他的就只有自由发挥了哟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动上电3A  太高了 你等他上3A  摸下 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太烫了。。。其他的就只有自由发挥了哟。。

除了CPU正常热 没地方烫,真的是16Mbios,15年的 hp本本,25B128CSIG  不是128除以8 不是16M吗

网友B:
自动上电三安的那是短路好不,外星人上点也没有三安

网友:
这么大的bios    啊    从没见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动上电三安的那是短路好不,外星人上点也没有三安

cpu背部挺烫,难不成cpu挂了 ,,我查下看看···

网友:
问题以找到,一个供电短路

网友C:
短路修好了没,3A电流肯定是短路呀,正常不可能那么大电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短路修好了没,3A电流肯定是短路呀,正常不可能那么大电流

正在查,没图纸,没丝印,盲查中...

网友D:
上电3A多 是短路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上电3A多 是短路吧

是短路,有个电感对地0了,盲查中,但是是自动上电大电流

网友F:
你这取了电池的不,取了电池开机3A多主板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这取了电池的不,取了电池开机3A多主板有问题

当然拿下电池了,现在怀疑cpu问题,这个板子是单桥的,cpu,桥,集显,全在一个芯片上,cpu实在太烫,怀疑cpu、或者桥以挂

网友:
你这个电流应该是有短路的吧

网友G:
我碰到最大的BIOSS才8M 16M的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碰到最大的BIOSS才8M 16M的还没碰到过

这个bios应该是16M的啊  。【迅维】目前好像查不到此本的其他信息。25b128c是16M吧

网友:
600P 应该是可以刷的 你的886 不清楚……

网友:
这种还真没有刷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短路,有个电感对地0了,盲查中,但是是自动上电大电流

这种问题 一般就是后级短路了

网友:
3a多肯定有短路的  裸板没有这么高的哈    多看看电路基础知识

网友:
用编程器刷啊

网友:
刷一个资料就行了

网友:
我修过,但是没修过此故障,刷BIOS不会的话建议你报个远程培训班,保你成为高手

网友:
CPU坏了,我刚遇到一个

网友:
我碰到最大的BIOSS才8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