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代插卡信号弱故障维修

楼主(2017-01-04):
iPhone6代插卡信号弱故障维修

  机器型号:iPhone6代 4.7

  故障现象:美版6代插卡信息弱

  所说的信号弱是指的信号棒弱,不是指网络上网速度慢,不要搞混淆了,因为信号棒弱跟上网信号弱是两个概念。

  维修过程:

  1、插联通卡试机,结果是没有信号棒的出现。

  2、插电信卡试机,虽然是信号棒出现但信号还是很弱。这时仔细想了一下,不管是插联通卡或者是电信卡时,手机很快就有接收出现,但就是不出信号棒或者是信号棒出现但还是很弱。(判断苹果手机的接收是正常的方法)

  3、首先一定要懂得看原理图,下面是苹果6代2G低频段信号发射方框图:

iPhone6代插卡信号弱故障维修 图1

  4、根据以上方框图可看出2G低频信号发射路径并结合手机所表现的现象得出,此故障应该在这里,如图所示:

iPhone6代插卡信号弱故障维修 图2

iPhone6代插卡信号弱故障维修 图3

  热风枪温度300度,风速1档,重新更换一个。

iPhone6代插卡信号弱故障维修 图4

  5、更换后试机,信号正常出现。

iPhone6代插卡信号弱故障维修 图5

  总结:

  修手机信号出现故障时,一定要区分手机是接收没有、还是发射没有是信号棒弱还是网络信号弱,是电信卡没信号还是联通卡没信号,是信号跳水还是信号一直都没有,最重要是要看懂通原理图。

(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)

  相关阅读:

  iphone6s系列专题贴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0947-1-1.html

  iPhone6手机专题帖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0310-1-1.html

  iPhone 6 Plus专题贴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1268-1-1.html

 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
  http://www.xinxunwei.com/sjwx/01036833.html

网友:
楼主这技术基本上没有修不好的了

网友:
楼主直中要害,技术好运气也好

网友:
信 号跳水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哦

网友:
楼主修手机很多年了吧

网友:
楼主老江湖了吧,这技术简直没的说

网友:
还可以画出图来,先加假天线来判断下

网友:
楼主判断相当精准啊,维修多年的大师傅吧

网友:
直指故障点,果然厉害

网友:
都是大神啊

网友:
我有台6p换了ic灯控之后 开手电筒后自动关机 手电筒还亮着耗完电插电后开机闪光灯不亮 拍照能显示但拍了保存不了前置就行 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无法开机什么原因

网友:
直接换啊。理论很强大啊。

网友:
很好的东西,感谢分享。

网友:
应该是有修笔记本的经验

网友:
谢谢分享 这技术简直没的说

网友(2018-10-20):
射频部分出问题,搞清楚通道 才好修  不然修到你想哭 楼主修的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