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笔记本 求助 掉电

楼主(2017-01-04):
刚来的时候进水,清理后可以开机了 就是不显示,现在电压都有 不插内存 不掉点

网友:
是不是bios啊

网友:
学习了,支持迅维网!

网友:
还是进水的地方有问题

网友:
看主要进水地方在哪里,仔细看看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,不好使换个CPU试一试

网友:
大概跑到哪里了

网友:
是不是进水还没处理好呀

网友:
继续排查进水位置 看看有没有断线什么的

网友:
仔细检查进水位子,是否有 断线,电阻腐蚀,,,。。。。

网友:
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 应该还是进水的地方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