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E243V插VGA没反应

楼主(2017-01-04):
AOC E243V插VGA没反应,屏显示DVI,调成VGA没反应,刷BIOS论坛的BIOS也不对。刷了都不通电了,是带触摸的,驱动板是715G3329-1-2,屏型号M240HW01,求个BIOS刷下看看
不关程序问题,已解决,是EDS损坏

网友:
EDS是指什么

网友:
放静电的意思。

网友:
eds还会造成这种现象,插vga显dvi

网友:
六角防静电芯片???已经是通病了,遇见类似故障直接先拆掉,然后再修别的。

网友:
6个脚的容易坏

网友:
保护用的,防止串入高压而损坏电路

网友:
放静电小管子坏了啊

网友:
钳位的保护 二极管吗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一台这样子的,去掉这种芯片,bios也刷了,24也清空了,就是没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