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tdy-19e81b lw1980w接信号灰屏 驱动板bios

楼主(2017-01-04):
清华同方tdy-19e81b   lw1980w  sm270le_r30.4  m190mww4r2  驱动板bios

故障现象:接信号灰屏 刷bios解决问题

网友A:
灰屏刷bios也能解决啊

网友:
谢谢你的备份  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灰屏刷bios也能解决啊

主要是不接信号时显示无信号框时正常

网友:
确实管用的噢

网友:
怎么不能下载啊

网友(2017-02-12):
灰屏刷B IOS能好这都可以啊

网友:
这种问题 程序最多

网友:
附件能上传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