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ell 12204-1 不加点

楼主(2017-01-04):
12204-1不加电 3V5V有 刷BIOS 换EC了ec的LID 信号有开关也有, 进水的机器就是不开机
刷BIOS

网友:
认真查 进水机 不好修

网友:
EC的工作条件呢? 根据上电时序修。如果不懂时序。一般图纸上面都会有。好好翻下

网友:
开机电路慢慢查

网友:
重点查进水地方

网友:
不触发 查下触发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