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780L3B 不出桥供电维修故障经验

楼主(2017-01-04):
反馈电路分压问题。R332坏找 个同阻值的装上 后分压正常 桥供电电压偏低还是不跑码   找个同型号板的同型号电阻R332换上触发跑马    这个R332必须要同型号规格才可以用

网友:
阻值符合原设计要求是必然。

网友:
这里芯片反馈引脚工作电压推测也会偏低

网友:
电阻在这里坏一般是阻值变大腐蚀引起

网友:
电阻替换  租阻值 一样就行的吧  不用分型号吧  你说的型号是电阻表面写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换同规格0402的换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