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华硕K01H平板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7-01-04):
接到同行送修一台华硕平板,型号K01H。 ,本人主要还是修电脑,对平板基本只会换换电池屏幕尾插这些简单的。拆机,测电池只有3.6V左右,按照经验3.6V可以开机,但是为了确定问题,还是充电试试。插上充电器,测电池端3.8V还在缓慢上升,大概10min之后,再开机,问题依旧,此时电池已经3.7V。
,因为充电期间我开机过,取下CPU铁壳,触摸cpu发现微烫,那就说明CPU是开机触发了的,但是屏幕一片黑。

由于我本身是修电脑的,这种BGA封装的芯片还是很好解决,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拆下主板,在CPU周围涂上助焊膏,上了BGA焊台。
这东西我不敢像电脑主板那样折腾,这主板太薄了,而且上面很多的排插端子,弄不好就报废,所以只加热到了电脑主板的一半时间。

冷却之后,上机,开机 ,已经修复。 。其实我觉得,现在这个智能设备的主板上面的原件太小了,弄掉了根本看不见,没有图纸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个啥.....搞得这么高科技,,,就是钱钱。。收的高哈...

网友A:
这个不用上bga风枪就可搞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用上bga风枪就可搞定吧

热风枪不好用,手都能拿酸,焊台多好,定位+开机,啥都不管,关键是加热均匀

网友B:
看来就是虚焊,楼主捡到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来就是虚焊,楼主捡到钱了

版主大人,是老板捡到钱了...

网友:
捡到咸鱼了

网友C:
楼主一针见血啊  手机也虚焊

网友D:
用疯抢可以吹吗,不用bga呢。一般平板和手机都是无图纸,不易修。

网友:
替你心累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疯抢可以吹吗,不用bga呢。一般平板和手机都是无图纸,不易修。

风枪不舒服,还是焊台好用啊,只要控制到位,,,

网友E:
楼主捡到了,一般Intel的容易虚焊,像国产的一些,就不那么容易虚焊的了

网友F:
用得着上BGA。我都是直接疯枪搞定的这平板干了几台都这毛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一针见血啊  手机也虚焊

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呗,这不好的话,我也就要放弃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捡到了,一般Intel的容易虚焊,像国产的一些,就不那么容易虚焊的了

确实是intel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用得着上BGA。我都是直接疯枪搞定的这平板干了几台都这毛病

高手,,,只怪自己技术不够,还要深造学习啊。

网友E:
我们做维修的,动手能力要强的,怀疑什么,分析下,能去动手就动手,但尽量要保证原故障的

网友G:
前几天修过这个机子,故障:开机定屏,找刷机资料,找不上,无奈只能放弃,报了120大块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前几天修过这个机子,故障:开机定屏,找刷机资料,找不上,无奈只能放弃,报了120大块啊

刷机一般收的80,还要跟你讲价,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我们做维修的,动手能力要强的,怀疑什么,分析下,能去动手就动手,但尽量要保证原故障的

是的,师傅就教导我们,医病不到,原病以还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是的,师傅就教导我们,医病不到,原病以还~~

由此可见,你的师傅对你确是挺好的

网友:
楼主真专业,BGA焊台都用上了,哈哈

网友:
我都是用风枪加焊 平板芯虚焊的很多

网友:
平板手机就是没啥可修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