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56cm修到死胡同 了,秋老司机带带路。

楼主(2017-01-04):
之前都在纳闷为啥ec的ite8705e的条件:vcc  复位   ac_in_oc#(0v)  lid还有程序。我蛋疼的刷了3个bios,换了2个ec(淘宝定的,不排除法给我是坏的!)bios我还一起发了个。以上,条件都正常了,还是不出rsmrst,还是不触发。。触发去到了ec,但不发出pwrbtnout。
我可是根据维修手册上来修的啊。信号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的查完。我甚至听别人说这玩意爱坏排阻,我蛋疼的排阻拆下来量。。。这行,是废话。
       对了,各位老司机们。这里的me_ac_present_pch  和me_ac_present_danck 这2个有啥作用。因为我看别人发帖中说到了,这2个信号就算被拉低,也不影响触发,不会影响上电。我这里求教下,各位师傅们。这2个信号是me模块的。是不是说维修中,这2个信号真的可以略过?me模块我看书介绍,就是电脑蓝屏时候,还可以后台操作的后门。与我们平常使用者无任何关系,维修也不用。求确定的答复。这样,我就可以以后修触发,略过了。
     当然这2个信号会影响到别的信号。如,我这个机器。上我话的草图。。。
这个me_ac_presnet被3vsus待机上拉,过二极管给到了rsmrst电压。这个sus3v是电感的电压啊。我最无语的是,我看这个别人说,某某某机器,待机3 5v只出一个,另外一个没有。我偏偏遇到的机器就是待机2个信号没有。这个k56cm别人也说,待机只出5v,没有3v,我就纳闷了。这个3vsus不就是电感的电压么???学习要举一反三。我这个图画的很蛋疼。然后,我看了下别的机器的有图纸的rsmrst,大多都是ec直接去的桥。中间顶多就是一个电阻下拉接地。而这个信号的电压,没有标出来。我就默认的理解为,这个信号的电压是被ec内部抬高的。就是因为起初有着这样的先入为主的想法,导致了我摸了2天,都没有头绪。时至今日。才开窍。我遇到的这个问题ec不发rsmrst,我就以为ec有问题。实际上,这个信号是有上拉电压的。ec只是负责是否拉低而已。这样的话,我就走出了,要干桥,干ec的死胡同。反正我也干了。没干好。。。看了下草图。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rsmrst没有被ec拉低,我把去到了ec的112脚割,电压就正常3.3v。我连接起来,去到ec的脚电压就变成了1.多v。。。。然后,按触发没有反应。
   神啊,我真的没招了。还要刷bios么?还要换ec么??、这个主板被人搞过,然后ec下面我第一次换的时候,发现,有进液粘稠发黑的痕迹。但,清理了下,没发现对线路板有影响。。。然我还为了排除焊接的时候,我换了2个淘宝发来的ec。ec的脚也被我补焊过。确定焊工ok。各位师傅们,这个rsmrst不被ec拉到0v了。但是,去到了ec就变成了1v左右。请问,路在何方。。。

网友A:
还是说,这个ec线补上的时候,rsmrst变成1v左右,是正常的???????为毛不触发啊。打击人啊。

网友:
有的机器是 按开关才出RSMRST

网友:
楼主,你这个草图画的太简单了吧

网友B:
PG正常不 ASUS不触发 PG坏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G正常不 ASUS不触发 PG坏的多

待机pg都ok。。。现在就卡在rsmrst上。它不出。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啊,资料又少

网友:
没遇到过啊

网友:
这个1v,问题,应该

网友:
看不懂你画的、、太少了

网友C:
断开出3.3v,可能板层有问题吧?飞线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说,这个ec线补上的时候,rsmrst变成1v左右,是正常的???????为毛不触发啊。打击人啊。

1V,是绝对不正常的,放心好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开出3.3v,可能板层有问题吧?飞线试下

不连ec就没事,连了电压就低了。就是割线,飞线的。

网友:
华硕机器很烦的,资料有很少,不是很好修

网友:
现在的机子都不好修了

网友:
这里都是大神帖子简单明了,配上电路图分析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