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a1566 ipad 换总成

楼主(2017-01-04):
a1566 ipad 换总成

网友:
很给力啊

网友A:
就这么简单吗,你取下碎屏的时候,是用风枪,还是用吹风机呢?

网友B:
一个新屏得多少钱?你用双面胶粘还是a70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这么简单吗,你取下碎屏的时候,是用风枪,还是用吹风机呢?

我用的是 BGA  拆装台    温度   调到100       ipad   放上预热       ipad   烫手了   就可以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个新屏得多少钱?你用双面胶粘还是a7000

都用了

网友:
我去 你还不如发个详细的拆机图给大家拿

网友:
厉害呀,苹果的东西都是胆大心细的活呀

网友:
这点钱看着貌似不好挣啊

网友:
这换总成 收多少大洋呀??

网友:
应该发到,ipad板块

网友:
网上都有教程   拆的时候小心点就是了   我之前每天要拆7 8个iPad 主要是mini  到iPad5

网友:
比较贵啊,还不好买

网友:
IPAD6 拆装时候一定注意指纹排线 别的也没啥  很简单啦

网友:
学习了。有机会试试

网友:
太简单了吧  就取下来。然后装上  咋取咋装  之字没。提啊

网友:
楼主要是能说下咋拆下的,又咋装上点,拆的时候注意点什么,装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,就好了。

网友:
弄个加热宝,拆IPAD跟玩一样

网友:
什么也没学到。就只知道拆下装上。具体的操作过程和注意事项呢?没法加分

网友(2017-02-10):
取ipad的屏幕还是比较简单的,要注意细节比如指纹排线等一些细小的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