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80 待机 3V5V瞬间变0

楼主(2017-01-04):
待机0.03  瞬间有3V 5V  不触发   RTC_AUX_S5  只有0.24V  明显拉低 拆掉RN2104 RTC电压正常  待机 3V 5V 也出来了  RN2104直接到南桥 RTCRST#  SRTCRST#  这能确定南桥挂了吗

网友:
查下是不是哪个小电容漏电了

网友A:
RTC电路出问题,先拆掉后面的小电容,基本是小电容漏液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C电路出问题,先拆掉后面的小电容,基本是小电容漏液多

已经排查了 拆了不行

网友:
联想机器故障还挺多的 有图就更好了

网友:
G480纬创的待机通电瞬间出3/5后关闭正常的

网友:
VCCRTc相关电压都偏低了 极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小电容拆了就干桥

网友:
先扣掉小电容,,再换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