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M1005开机屏幕显示deur open

楼主(2017-01-04):
如题,开机提示deur open错误,机子自检不过,求教是什么问题,着急。
惠普

网友:
你可能写错了,是door open 应当是什么门没有关上

网友:
这个不是英文,应当 是门打开,。

网友:
应该是door open放硒鼓的那个盖子没关好,或者是盖子右边的有个点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