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P差点死人

楼主(2017-01-04):
直接主题:求分啊!
元旦当天同行拿了个联想Y460P说开机不显!
上电检测:开机跑马不显
维修步骤:吹显卡 显示了
马上开始作死的节奏
拆机做BGA 做完后不显了 我艹
BGA重植还是不显 同行现场等着
叫同行报价换显卡 没现货
第二天显卡到货,换上开机 我艹啥情况!
还是开机跑马不显
开始疯狂的查信号查供电中.........
后来查到+3.3V_DELAY没电压 没短路
追查来源到了Q1
在板子上找了半天找到他了 我艹q1的3脚有点,黑不明显
用镊子刮了下 他居然动了 加焊后开机显示
到此维修结束!
总结:还是不够仔细啊走了很多弯路~
亮机图求分:加加分吧!发帖不易啊!

网友A:
这机器拆要小心,容易拆坏。换个屏有时候都会挂

网友:
不是 是有点受潮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拆要小心,容易拆坏。换个屏有时候都会挂

这个真心不是拆坏的

网友B:
做什么都要仔细啊

网友C:
维修要细心啊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做什么都要仔细啊

就一点点黑 真心不好看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维修要细心啊,,

没办法哦 吃了这行饭~

网友D:
现在机子不是以前的显卡门的机子还是老实查条件吧 显卡没那么容易坏了,

网友E:
学习楼主的经验事例

网友F:
拆机的时候挂到了??还是焊的

网友G:
学习学习 少走弯路

网友H:
可能开始是有点虚焊、了,上机焊的时候热胀冷缩后,直接脱焊了,

网友I:
这种时候,维修的总会遇到,就是有点不顺——不然你也不会发贴了,顺的话就修都快,和技术仔细不仔细没头关系

网友J:
最根本的是 开始热了显卡亮机正常……   这个导致了弯路

网友K:
楼主怎么找到这个电压的

网友L:
昨天刚搞了y460花屏, 风枪加焊下好了,作死上BGA,加焊完直接掉电,电流0.3,咋试了都不行,最后把开关板拆下,按开关,电流上去了,装机走人,到现在不知啥情况,开关板也没进水,y460意外的事情太多了

网友M:
从一开始就应该是Q1虚焊的原因把
雨馨儿
这个就不好说了~很有可能
详情

网友:
这个供电你是怎么查到的啊

网友:
怎么查到这个电压的,,
雨馨儿
围绕显卡查到的 所以显卡的小供电都查了才查到
详情

网友:
惊喜多多 啊
雨馨儿
你给我、+点分我就惊喜了
详情

网友N:
是不是虚焊?加焊显卡他得到福利就显灵一下,换显卡他就不干了?
雨馨儿
加焊都不行啊 是吹一下可以显示
详情

网友:
好功力,楼主
雨馨儿
才刚筑基期 神功还早呢
详情

网友O:
目测楼主人品不是很好 。。。。点背啊这都能赶上
雨馨儿
哎 应该是RP不好 最近很多机器都难修 没什么NEC 大短路 的修
详情

网友P:
维修机器时,有客户在旁边等着看着,容易打乱自己的维修思路,套路一乱就出错,除非一下搞定的。
雨馨儿
这个按正常思维都是这样操作的~
详情

网友Q:
好歹修好了啊。。,。。
雨馨儿
哎 修是修好了没什么钱赚了
详情

网友R:
修机器就是不能急于求成。也许搞芯片成功有一定几率。查信号的确费时间但心里有数。要综合使用。
雨馨儿
都是先易后难啊 难道我先就花N多时间去查?
详情

网友:
学习了,感谢
雨馨儿
不用谢++分就是最好的感谢了~
详情

网友S:
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.
雨馨儿
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用之彼道 还施彼身
详情

网友:
碰到了吧!
雨馨儿
没碰到 应该是有腐蚀一做BGA膨胀开了
详情

网友T:
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
雨馨儿
不用谢++分就是最好的谢谢了
详情

网友U:
修好就好 要是修不好了 你还不得郁闷死啊
雨馨儿
是啊 重点是同行在旁边等着 ~
详情

网友V:
楼主 好厉害啊
雨馨儿
你都不+分 肯定是觉得不厉害啊
详情

网友V:
哈哈 楼主好样的 学习了
雨馨儿
学习的帮忙++分撒
详情

网友W:
楼主,GFXON,+1v_PCIE_PG是不是不起作用,我看到旁边的电阻带*号的?
雨馨儿
是+1V_PCIE_PG有装的
详情

网友X:
现在都出现奇怪的问题
雨馨儿
是啊千奇百怪的
详情

网友:
好经验记下了
雨馨儿
帮忙++分啊
详情

网友Y:
显卡缺供电,误杀显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显卡缺供电,误杀显卡了

是啊 吹了显示了的  哎~根本没网供电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机子不是以前的显卡门的机子还是老实查条件吧 显卡没那么容易坏了,

吹了显示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昨天刚搞了y460花屏, 风枪加焊下好了,作死上BGA,加焊完直接掉电,电流0.3,咋试了都不行,最后把开关板 ...

呵呵 做BGA把开关做挂了? 有些故障就是天马行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楼主怎么找到这个电压的

挨着一个一个供电查啊 显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可以哦,不错  加油

谢谢夸奖 找了很久才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最根本的是 开始热了显卡亮机正常……   这个导致了弯路

正解~这个供电又没电感 找了N久才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种时候,维修的总会遇到,就是有点不顺——不然你也不会发贴了,顺的话就修都快,和技术仔细不仔细没头关 ...

那有都顺的时候 多多查查 还是很多放弃的都可以修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可能开始是有点虚焊、了,上机焊的时候热胀冷缩后,直接脱焊了,

有可能 但是我感觉是轻微进水腐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学习学习 少走弯路

多走走弯路 很多路就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拆机的时候挂到了??还是焊的

应该是焊的时候膨胀了 腐蚀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学习楼主的经验事例

希望有学习的价值~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从一开始就应该是Q1虚焊的原因把

这个就不好说了~很有可能

网友:
帮忙++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现在都出现奇怪的问题

是啊千奇百怪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楼主,GFXON,+1v_PCIE_PG是不是不起作用,我看到旁边的电阻带*号的?

是+1V_PCIE_PG有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哈哈  楼主好样的  学习了

学习的帮忙++分撒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楼主   好厉害啊

你都不+分 肯定是觉得不厉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修好就好  要是修不好了 你还不得郁闷死啊

是啊 重点是同行在旁边等着
~

网友:
估计原来就是这个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

不用谢++分就是最好的谢谢了

网友:
没碰到 应该是有腐蚀一做BGA膨胀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.

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用之彼道 还施彼身

网友:
不用谢++分就是最好的感谢了~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修机器就是不能急于求成。也许搞芯片成功有一定几率。查信号的确费时间但心里有数。要综合使用。

都是先易后难啊 难道我先就花N多时间去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好歹修好了啊。。,。。

哎 修是修好了没什么钱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维修机器时,有客户在旁边等着看着,容易打乱自己的维修思路,套路一乱就出错,除非一下搞定的。

这个按正常思维都是这样操作的~

网友:
其实技术 那个转换管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目测楼主人品不是很好 。。。。点背啊这都能赶上

哎 应该是RP不好 最近很多机器都难修 没什么NEC 大短路 的修

网友:
才刚筑基期 神功还早呢

网友:
真的 很不错啦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 下次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不会走弯路了

网友:
怎么个死法

网友:
误判显卡了,不过也算是有惊无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是不是虚焊?加焊显卡他得到福利就显灵一下,换显卡他就不干了?

加焊都不行啊 是吹一下可以显示

网友:
这一款机器问题是有点多

网友:
你给我、+点分我就惊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