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主板没有显示接口 只有内置了一个vga 10针接口要怎么接呢

楼主(2017-01-04):
3基色对地阻值是 77欧姆
剩下四针 通电测试2针 3.5V   一针 5V  一针0v
3.5V那两针 对地阻值是 2.8M

要怎么来连接VGA接口啊

网友:
行场信号是那些针脚?

网友:
也是不行   要吐血了

网友:
为什么行同步有高达5V 电压  场同步没有电压

网友:
那两个3.5V的应当是行场吧

网友A:
原机是用的独立显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机是用的独立显卡?

不知道 收回来的板子    做了软路由 可以用     就想把VGA接口也弄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