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VF144B1ET 主板型号 DA0HKAMB6D0 REV:D 无待机电压

楼主(2017-01-04):
待机芯片TPS 51427   测得14  27 引脚无电压  跑线和图中的电阻一端相连 电阻另一端电压为0.6v   继续跑线  此电压由PU3芯片产生   量得PU3 1和3引脚电压为5v  4引脚输出为0.6 确定输出电压不对 芯片资料查不到 问下我该用什么芯片代替 这个芯片的4输出脚具体输出是5v  还是3.3v

网友A:
这款机器无待机应该查隔离  你看一下PU11是否不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款机器无待机应该查隔离  你看一下PU11是否不良

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5v出来了
前面的隔离电路没啥问题吧

网友:
随便料板上找一个74门电路就可以

网友(2017-02-10):
图中的电压直接和线性电压5v相连  机器正常亮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