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

楼主(2017-01-04):
华硕K42J断电,待机正常触发0.28掉电至待机反复如此,刷过BIOS,换过CPU,无CPU供电,此机的通病1.5V管子换过了 !

网友A:
是不是缺电压???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缺电压??????

肯定缺电压,就是不知道哪里,有大仙修过没?

网友:
没过北桥吧...

网友:
0.28电压没出全,看看二级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肯定缺电压,就是不知道哪里,有大仙修过没?

既然知道缺电压就查下缺哪路电压 之后查之

网友:
看这电流肯定是二级电压的问题

网友:
我听人说hm55的板 把cpu供电的en去掉就不掉电 然后再查下其他供电是否缺少或者电压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