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1V悼电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7-01-04):
     型号:华硕K41V
     板号:F83VF REV:2.0
     故障:自动上动0.22V悼电到0.082V按开关无法开机

机子接到手拆开测了下3VSUS 5VSUS     5VSUS只有1.8V 3VSUS正常
习惯性的上基地看能不能检个便宜,一搜发现有人提问不知如何下手
没办法还是靠自已动手
这机子插电时测5VSUS瞬间有5V马上就悼到1.8V

插电瞬间时测全板电压内存1.5V VCCP 1.05V 显卡0.9V 1.8VS瞬间都有电压为独无CPU供电
居然上电悼电就当按缺CPU电压来修,先也不管5VSUS为什么会悼到1.8V
打开CPU供电PDF

测MAX17033 供电1 6 26角只有3.2V 一测就发现敌情了电压偏低
断续查找5VS来源

5VS是由5V0 经过Q9106转换来的
在来一张5V0图相信大家都明白了

测Q9106 1角5V 2角12V 3角 3.2V 4角5.6V
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,呵呵没错就是4角电压过低 大家请看P9106是个复合MOS管4角跟2角是同一组控制
2角有12V 4角只有5.6V 到这直接拆悼Q9106 在测2角控制级恢复12V
由于找这个MOS管麻烦直接连接1-8 3-6角 在插电顺利开机亮屏·

如先查找5VSUS为什么会拉低来修也许能更快找到问题
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

          加分不控分,欢迎加分,8年的帐号现在还是见习维客!!!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

网友A:
厉害了WORD哥 要是换我肯定修不好 学习了

网友:
华硕问题真多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我怎么不接这样的机器修修呀、我接的机全是不跑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怎么不接这样的机器修修呀、我接的机全是不跑码。

我这机器也不跑码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了WORD哥 要是换我肯定修不好 学习了

华硕有图纸跟点图还是很修好的

网友C:
技术可以   修了多久了?

网友:
加分了 平时多发帖多活跃论坛积分就有了

网友:
楼主思路还是清晰的  要是我估计待个一天两天才能查出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技术可以   修了多久了?

修了个把小时,刚开始往5VSUS入手查了半个小时没查到问题,才转修CPU供电才发现病源

网友:
华硕没有图纸太麻烦!!

网友:
华硕笔记本电脑不好修

网友:
我现在遇到华硕就头疼

网友:
有技术。这个很多掉电 毛病的。看见就头疼

网友:
很多不跑码怎么修啊??

网友:
修华硕有图纸和点位图就会好修很多哦···

网友E:
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不错。修那个5v也可以烧鸡或者拆件找到那个坏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不错。修那个5v也可以烧鸡或者拆件找到那个坏件的

5VSUS对地阻值有400左右并未明显短路烧机未必烧的出来,拆件倒是个办法谢谢支持

网友:
八年的账号又坐回老本行了呵呵

网友:
楼主万岁 很好很强大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。学习了

网友:
厉害 楼主功力深厚

网友:
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

网友:
我一直觉得华硕机器不好修哦

网友:
楼主,思路清晰,学习了,希望以后多多发贴。

网友:
这个帖子太厉害了

网友:
学习中  大师来分享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就是难修,只有点位图

网友:
是不是接错了,2-7 4-5角。

网友:
这技术也真是牛了

网友:
5v待机被拉低是吧

网友:
原来是5v转换电压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了个把小时,刚开始往5VSUS入手查了半个小时没查到问题,才转修CPU供电才发现病源

你这个反推的不错

网友:
这个很多掉电 毛病的。看见就头疼

网友:
2脚本来就是12V怎么会是恢复12V应该是4脚吧

网友:
上回修一个ASUS也是后级有问题直连的

网友:
楼主思路还是清晰的

网友:
有的华硕机子没图纸增加维修难度,楼主修好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