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手机屏的分离

楼主(2017-01-04):
分离机分的是触摸屏和内屏。现在的问题是屏总成从中框上取下来难度也很大,恐怕难度不小于触摸和内屏的分离。这问题怎么办?

网友:
是的,有些机器测试好的,拆下来就挂了,胶水不好弄,所以一般国产机都报整屏价格

网友:
这个只能说开始慢慢来,熟能生巧

网友A:
现在很多机器是不好取。多利用工具吧,有软化胶的药水、有加热的平台、还有切割的机器等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很多机器是不好取。多利用工具吧,有软化胶的药水、有加热的平台、还有切割的机器等等

就说加热吧。如果加热温度能够使胶软化,轻松取下屏总成,这种温度足以对屏造成损害。除胶水更可笑,整个背面都有胶,药水肯定无法渗透进去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说加热吧。如果加热温度能够使胶软化,轻松取下屏总成,这种温度足以对屏造成损害。除胶水更可笑,整个 ...

小弟知识浅薄,见笑,见笑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弟知识浅薄,见笑,见笑!

我指的是除胶水可笑,没说你可笑。

网友:
我们修都是说好风险 报整瓶价格不然搞不好要赔钱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