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》速修苹果A1278 不触发

楼主(2017-01-04):
【机器型号】:A127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版号;820-3115_b
图纸点位等论坛都有的
【故障现象】:不触发
【维修过程】:
同行描述进水,不触发,插电源没待机,且小绿灯不亮
观察主板,维修中好多问题都可以看出了的哦
经过一番看(重点进水位置),发现问题

如图,可能不是很清楚 。测量此电容短路,直接拆下,触发了 。

后续分析,打开图纸可知此电容为 C6405  ,电容短路即 PP3V42短路,所以不触发,路灯不亮。

》》》》》》》》希望迅维所有的朋友在新的一年里 修板秒杀,财源广进。

网友:
长知识了哟

网友:
这就厉害了哟,我眼力劲不行,

网友:
通过仔细观察,这机器就被楼主秒杀了!

网友A:
大神修机就是迅速!这段话" 如图,可能不是很清楚 。测量此电阻短路,直接 拆下,触发了 。 "中应是电容吧,大神也打肫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修机就是迅速!这段话" 如图,可能不是很清楚 。测量此电阻短路,直接 拆下,触发了 。 "中应是电容吧, ...

看的仔细 已经改正

网友:
这钱好赚哈哈

网友:
最佩服眼睛好的

网友:
重在观察,值得每一个人学习

网友:
苹果好修啊   学习了  加分

网友:
修机之前用个放大镜仔细观察主板上的每个芯片,会有意外的收获,有的上面有烧透的小圆孔,有的有裂纹,有的冒锡珠,有的芯片炸裂缺角少边,有的焊盘腐蚀,,,,都遇到过

网友:
学习了 苹果机器有时候 不好修

网友:
眼睛不错。。。 这个都能看出来,

网友:
大神修机就是迅速!这段话" 所以不触发,路灯不亮 "中应是绿灯吧,大神也打肫了!

网友:
我天天来几台这样的  我的笑醒

网友:
果然是速修机器。20分钟连拆装吧

网友:
电容短路吗?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