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AOC 显示器 TFT22W90PS 玩大型游戏黑屏

楼主(2017-01-04):
用户拿来这台显示器,说看网页,看电影,玩小游戏显示器都正常,一旦玩大型游戏有时就黑屏,我让用户把显示器放这观察,就像用户说的一样,看网页正常,运行3DMARK测试软件,刚要进入软件界面就黑屏了,此时面板指示灯蓝灯一直亮,按待机开关关机,再按待机开关开机屏幕显示正常,测试画面还在继续进行,中途也有黑屏的时候。
拆看显示器也没看到电容鼓包的,观察发现黑屏的时候灯管不亮。请问朋友们有遇到这故障的吗?是电源板还是逻辑板故障?谢谢了。

会员95661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黑屏时测量驱动板输出的背光开关信号3.3V、以及驱动板的5V、3.3、1.2V是否正常

网友:
先对比一下正常和黑屏时的电压...........看看有啥变化

网友A:
各电压都正常,在高压处有拉弧放电的声音,好像灯管有问题,明天再检修。

网友:
对比一下黑屏时有些什么不同吧,特别是电压

网友:
黑屏是没显示,还是有显示无背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各电压都正常,在高压处有拉弧放电的声音,好像灯管有问题,明天再检修。

还是没是开启信号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各电压都正常,在高压处有拉弧放电的声音,好像灯管有问题,明天再检修。

也许是灯管有打火,。。。。

网友:
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黑屏以后看看是不是有图像无背光了

网友B:
黑屏时 电源灯黑吗

网友:
单独检测灯管有一个不亮,估计灯管线烧断了,我就不明白了,灯管有问题为什么浏览网页不黑屏,而玩游戏黑屏?还真是第一次遇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黑屏时 电源灯黑吗

你也不仔细看帖子。

网友:
朋友你说对了。

网友:
显示器只是把显卡送来的信号显示出来,应当与是游戏还是网页没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查灯管和驱动板输出电压;

网友:
灯管断了一根,换后正常,谢谢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