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不开机,求助

楼主(2017-01-04):
一台2013  的a1466  待机条件都正常  但就是不能触发   键盘接口的 SMC_ONOFF_L 信号,按开机键有3.3v跳变,但是只是3.3v到3.2v之间跳变,好像没被拉低   触摸板,键盘都换了,就是这么跳变   直接短接主板上的接口能开机

网友A:
触摸板到主板的连接线换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触摸板到主板的连接线换了吗?

换了,还是没用

网友:
正常的机器应该是开机3v到0v跳变吧,可他就是轻微跳变

网友:
直接短接主板上的接口能开机  那就继续查这路

网友:
跑下从主板到开关那一路吗

网友:
这么明显的问题 你还查什么哦  触摸 排线 键盘 都换了 都不行 那就是接口哪里断线啦 或者是接口接触不良喽
如果是主板问题 你短接主板上的也是 不可以开机的嘛

网友:
主板上待机电压都正常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