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2061WA白屏 (秒杀专题)

楼主(2017-01-04):
    今天收到一同行显示器 , 联想L2061WA白屏 .拆开测屏VCCF1电压3.45V, VGH 0V. 把屏线拿下来测驱动板屏供电3.45V,一看这个好修。应该是驱动板平供电达不到5V,所以,没有2次升压。倒着测发现屏供电芯片4449,芯片的开启电压才2.3V。输出3.45V  供电脚5V.管它3 7 21,找个料板芯片换上. 通电一次 开启电压5V   输出也5V  上屏一侧0K正常了

网友:
是驱动板输出的屏供电电压不足

网友:
像这种就是捡死鱼了

网友:
是什么坏了,屏供电管?

网友:
是什么坏了,屏供电管么?这是P沟道还是N沟道的MOS,几个脚的?

网友:
我发现驱动板用MOS管给屏供电的很容易坏。

网友:
换一个 或者直连也可以

网友:
屏供电 不足  换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