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很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7-01-04):
联想G480 板号G48G48L DIS 11326-1M 48.4WQ01.01M    开机半小时准时掉电,再按开关又可用半小时又掉电,  直接pe下也是一样,bios设置状态下也是半小时准时掉又可触发, 排除温度问题

网友:
有一个三脚的Q管有问题,靠近屏线接口那里

网友A:
先刷个BIOS 定时掉电多和BIOS有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刷个BIOS 定时掉电多和BIOS有关

已经刷了一个,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刷了一个,还是一样的

排除BIOS 多是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,是cpu的问题,这个机器不支持i3 换了一个b950就好了,不知道以前客户是怎么用的

网友:
是桥不支持i系列的u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,遇到过

网友:
这种现象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我记得这款机器是原本是I3的呀。是不是CPU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