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解决一个难题,上U不出供电,不上U出供电

楼主(2017-01-04):
V星A55-S51主板 FM1接口,因为没图纸,有点盲修的嫌疑,情况是这样的,
1.不插CPU,开机检测电压,内存供电正常,CPU供电正常,没VTT1.2(因为没插CPU,按时序是不出的)
2.检测没短路地方,上631的U,不跑码,没复位。检测到没CPU供电,
3.一般来说,上U没供电,不上U有供电,CPU供电芯片应该没坏,VCC应该也是正常的,应该是EN或者核显供电,没出造成了,但是不插CPU的时候,有供电,应该是核显供电没出造成,(我不知道分析对不对,因为没下图纸看,别拍砖)
4.旁边有UP6281s8,直接换掉看看。上U上电,跑码开机
虽然有盲修嫌疑,但是毕竟修好了,主要是给大家知道,以后遇到V星A55-S51主板 ,出现这样问题能直接秒杀,其实我修也浪费了我一个小时,上个图大家好秒杀

网友A:
UP6281s8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P6281s8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?

推测是驱动芯片

网友:
就是说这个芯片导致不出CPU供电了。。。

网友:
要是有图就好了

网友:
一般来说,上U没供电,不上U有供电,应与CPU的VID信号有关吧.

网友:
这个UP6281S8好像可以用UP6281B8代换,我试过一次

网友:
主供电正常,驱动芯片坏不出CPU供电

网友B:
华硕P5G41T CPU供电芯片0905B,不上CPU不保护,上管G级1V,电感前端1V,下管G级0v。一装CPU就电源保护,不能2次触发,什么问题,芯片换了2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华硕P5G41T CPU供电芯片0905B,不上CPU不保护,上管G级1V,电感前端1V,下管G级0v。一装CPU就电源保护,不能 ...

会不会反馈有问题啊?

网友D:
有人说这个和UP7713U8可以代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反馈有问题啊?

按道理不装CPU没电压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有人说这个和UP7713U8可以代换

UP7713是线性LDO稳压,常用于内存的负载供电,怎么能用到PWM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UP7713是线性LDO稳压,常用于内存的负载供电,怎么能用到PWM呢

哦,看来是我看错了

网友:
主控加驱动芯片模式  驱动芯片坏了 相当于桥断了 就不出电压了

网友:
楼主能分享个图纸吗

网友:
我也没下到图纸,有图纸我就知道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了,就不是盲修了

网友:
涨姿式了,要是我可能一天都修不出,老司机向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