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因特cpu加电不亮

楼主(2017-01-04):
谁修过这个本啊,,,加电后,键盘旁边的等一闪一闪,加焊显卡故障依旧。有谁知道类似故障的通病的。

网友:
你要看左边灯闪几下,故障现象都不一样的

网友:
可能是BIOS的

网友:
你要看左边灯闪几下,故障现象都不一样的,电流跳到多少?

网友:
INTEL的CQ40基本都是刷BIOS就OK了。别的问题恨少。

网友:
闪烁 循环 可以看下如何循环  就是报错指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