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X660花屏卡

楼主(2017-01-04):
淘了块GTX660花屏卡了,通过BIOS屏蔽通道知道是B区坏了,但是换了2颗显存也不见好,焊接绝无问题,量显存各个数据点阻值都一切正常,没办法了,量显存电压有1。4V,是低了些,这电压低了0.1会导致花屏吗?

网友:
低0.1不碍事的吧

网友:
导致花屏常见有GPU  显存  和电压  要一一排除,看楼主都会屏蔽BIOS  为什么不先把电压整到1.5V,然后再查其它

网友:
是不是核心也有问题

网友:
一般是不影响的 花屏大多数是gpu 和显存

网友:
显存电压调整为  1.5了,还是花

网友:
曾经我关机带电装显卡,装上还没靠死 电脑自己开机了 然后显卡花屏了

网友:
修好了,原来显存CS#脚过孔接触不良,引线接好上机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