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370笔记本烧坏一个元件找不到元件号 求助

楼主(2017-01-04):
朋友的一台A1370(应该是11年版)通电烧了小板一个三脚元件,1脚是到电源ID有20欧电阻,2脚是接GND,3脚是接DCIN 14.5V .现在通电没有绿色显示,有待机3.3V ,现在通电有公共点8.3V.不触发。

在迅维下载了好多关于苹果的点位图都没有找到合适的,下载的点位图都是10年版A1370的点位图,下有一个K99_MLB_DVT的有A1370图纸也有11年的点位图,但是只有大板点位图(这个点位图就能对主板)没有小板(电源板)的点位图。

现在就找不到小板点位图,不知道烧坏的三脚元件到底是什么元件,所以求助各位大侠,多谢。

网友:
这个是二极管

网友:
不像三极管,对上那个三脚就是二极管(1和3脚连在一起),
1脚原来有2.8V(就是ID脚有2.8V,同时电源头也亮绿灯)
现在拆了坏元件,1脚通电有13V。

网友A:
双向合体二极管啊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双向合体二极管啊,

双向合体二极管(一般是保护用),但是拆了电源绿灯没有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双向合体二极管(一般是保护用),但是拆了电源绿灯没有亮。

别的还有问题,这个不装都没事.

网友:
哈哈哈  买图子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