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两个不同厂家gm5766H-LF代用问题。

楼主(2017-01-04):
这个板是三得205BW机上的,这种芯片老是出问题,而且都出在MCU上,网上多数是ST厂家的,型号一样不知道能不能代用,程序可不可兼容。

网友:
是一样的,ST是后来的型号,GENESIS被收购了,没有这个型号了,,只有后来的STXXX了

网友:
换上一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个要不找PDF  要不直接换

网友:
我还没见过这种芯片

网友:
换上试试吧  应该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