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B75M-HD3关机重启维修

楼主(2017-01-04):
一块技嘉GA-B75M-HD3管不了机,关机就重启刚开始以为是IO的问题我就把IO换了结果还是一样,量开机针也正常3.3V,在看看主板也没有断线,只好去论坛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了,一查还真有他们都说是USBOC_R这个信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关机重启故障,说USB也不能用,一想我就试一下USB能不能用 一开机网卡口下面USB还真不能用,问题可以确定出在USBOC_R这信号了,想想这个信号怎么找啊,看看论坛有没有图纸  搜了一下还真有一个这下好办了,刚想下载显示 抱歉只有特定用户可以下载本站附件,看到这里就觉得恶心,还是靠自己找吧,经过一番的查找,问题找到了就是USB旁边的串联电阻出了问题,我测到电阻一端5V一端0.28V这明显就不对,应该要3.3V才对,我就把电阻拆下来一拆下来看电阻一端腐蚀掉了,难怪0.28V,我就换了一个8.2K电阻换上去,一侧还是0.28V 我就想不会相连的电阻也坏了吧,我就把相连的那个电阻拆了,一开机3.3V出来了 ,在关机不重启了。大哥们 给我加加分啊,没分了。

网友A:
OC 电阻分压出3.3V

网友:
努力发帖 才能晋级啊!!上面的世界很精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C 电阻分压出3.3V

OC是3.3V的

网友:
这是个什么信号?USB的电压电流检测嘛?

网友:
跟华硕的那个15秒关机一个尿性啊

网友:
uab的过流检测信号

网友:
膜拜大神!技术高超!!!!

网友:
好经验,值 得一看

网友B:
版主 你说他为什么这信号不对会导致管不了机呢

网友:
哈哈哈,最怕缺分下不了图纸,给你加分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版主 你说他为什么这信号不对会导致管不了机呢

这才是问题。以及过流是指USB设备的过流导致供电电压低从而被检测?

网友C:
看来这个一定是连接桥的USB过流保护 电压了。怎么拆了还有3.3V?
我看其版本的图纸,可能 是桥本身提供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来这个一定是连接桥的USB过流保护 电压了。怎么拆了还有3.3V?
我看其版本的图纸,可能 是桥本身提供的 ...

我也不怎么清楚 反正我把那个对地电阻拆了他就出3.3V了

网友:
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

网友:
加分   支持一下

网友:
OC 电阻,一个8.2k,一个15k,8.2k经常坏哦

网友:
有故事情节就是好,

网友D:
技嘉USB_OC电压低导致关机变重启
学习向往
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USN_OC的 反正我测电阻一端5V一端0.28V,这肯定不对吧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技嘉USB_OC电压低导致关机变重启
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USN_OC的 反正我测电阻一端5V一端0.28V,这肯定不对吧

网友:
没图纸看到腐蚀的先干掉

网友:
USB会引起这样问题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