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P43SD3魔固版 挡35维修一例

楼主(2017-01-04):
朋友送了一块昂达P43SD3给我,通电不亮机,挡代码:35,测量各大供电均正常。刷BIOS和拆串口芯片无果,也是照样挡这个代码。

凭以往的经验判断,应该是北桥这里有问题,遂查北桥芯片附近的贴片电阻,果然在北桥背面查到一个丝印为471的R126贴片电阻阻值异常, 阻值为1K

热风枪侍候,电阻直接断为两半

料板拆一个471补上后顺利跑码,并亮机,至此维修结束

附上此板亮机BIOS

网友:
这应该是人为故障,不小心撞到了

网友A:
这经验可以  我看一位版主的帖子挡b0 39也是查北桥  这个代码大概是什么意思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27965

网友B:
一般这种代码是挡显示的吗,查北桥的什么呢

网友:
楼主的经验好丰富啊

网友:
版主,过奖了

网友:
技术高超!膜拜大师!!!!

网友:
有时还是要凭经验,顶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这种代码是挡显示的吗,查北桥的什么呢

这个代码不是挡显示,是桥因为缺信号自检没通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经验可以  我看一位版主的帖子挡b0 39也是查北桥  这个代码大概是什么意思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 ...

你那个是挡B0内存不过,以前的板内存归北桥管,所以查北桥

网友:
你这p43不也归北桥管吗  要是插拔内存都不报警的话  那倒是可能在检测cpu或者桥的时候出问题

网友:
学习了,还能这么查,以前从没这么修过。

网友:
楼主经验甚是丰富!

网友:
档代码的有时难修的很

网友:
LZ很细心,经验也很丰富。加分了

网友:
学习了 观察外观很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