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sony mbx-240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大短

楼主(2017-01-04):
本来是电压不过公共点,我拿来测各个大电感没有短路,公共点没有短路,于是电压20v,电流调成0.5a然后直接把pq1短接,没发现短路,待机0.017左右,我觉得挺正常的,然后我就把电流调回4a开机居然能开了,那么问题关键来了,单独适配器或者电池都能开机,但是一起插马上大短(关机状态下),万用表一量发现图中我圈出来的电容短路了,,,,把两个电容摘了万用表测也一样短路,把芯片摘了,万用表测也一样短,烧机烧不出来怎么破。。。。大家觉得那里有问题啊--

网友A:
20V 是不是直接到电池上面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0V 是不是直接到电池上面了?

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。我想知道怎么把那两个电容搞不短路,搞定它应该就ok了吧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电池隔离管

网友B:
你得结合图纸分析啊,查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得结合图纸分析啊,查条件

你们不要哦忽略那两个电容 啊,不先搞定裸板短路,查什么条件啊。。

网友:
你们不要哦忽略那两个电容 啊,不先搞定裸板短路,查什么条件啊。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你也只能慢慢排查,有图纸好找线路,没图纸慢慢测吧,这个细心一点,看样子需要花很长时间

网友:
那么你觉得这个c537电容量着是不是应该是短路的呢?
还是查一下保隔的那几个管子吧!看看是否有击穿的,应该有击穿的

网友:
还有这个c552

网友:
有图吗?看图就懂了!

网友:
烧机电压能不能在高一点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0V 是不是直接到电池上面了?

赞同,适配器跟电池应该没有隔离开 。

网友:
保隔没搞好,电直接进电池了

网友:
相连的元件都要测

网友:
烧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电流达不到,有可能MOS管的问题

网友:
隔离管的问题吧
再烧机,电压往上调一点

网友:
月饼老师不是发过类似的帖子吗

网友:
先看看那两个隔离保护管子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