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给强力磁铁粘上了

楼主(2017-01-04):
就刚刚,笔记本不小心放在一块小小的强力磁铁上面了,而又刚好粘在了硬盘的位置,本来电脑开着机的之后出现蓝屏以为系统挂了而已,但没想到怎么都装不上系统,,,现在是在BIOS里能认盘,DOS里面用Diskgen分区工具能分区能格式化(试着格了c盘),但在DOS下备份还原都做不到,进pe就不认硬盘了,,,,硬盘有转,,,,,,,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吗?这硬盘用了七八年了, 数据 无价吖,希捷500G的

网友A:
这就是所谓的高手   分区格式化后..还搞东搞西...拿给专业的数据恢复的地方吧...几百是走不了的..   给你一个.方案吧.....试做镜像...再从镜像手工恢复吧...

网友:
硬盘存贮是利用的磁,你用磁铁吸它,那数据指定有破坏的,盘片调整旋转时,磁铁吸住它,那磁头没坏就不错了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所谓的高手   分区格式化后..还搞东搞西...拿给专业的数据恢复的地方吧...几百是走不了的..   给你一 ...

C盘不重要,所以拿C盘要格式化,看能不能装系统,,,,,有试过做全盘镜像,但做不了,,大神请再支个招吧

网友:
拿去开盘吧,看能找回数据不

网友:
楼主既然感觉资料无价,还是拿去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处理。强磁去伺候硬盘,还乱整一气,真心没法说啊

网友:
no zuo no die why you try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C盘不重要,所以拿C盘要格式化,看能不能装系统,,,,,有试过做全盘镜像,但做不了,,大神请再支个招 ...

F,,22
m0,2,2,,,,,22
断电 接电

网友C:
m0,2,2,,,,,22之后还有数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0,2,2,,,,,22之后还有数据?

谁说..没有的

网友:
能认到盘符 应该应该问题不大   估计是坏道

网友:
能认盘的应该还能有数据

网友(2017-02-10):
分区表应该歇菜了,磁头不知道歇菜没。

找下DOS下的镜像软件试试吧

网友:
哈哈,磁铁吸磁盘,

网友:
这样子摧毁数据倒是挺快的

网友:
找专业数据恢复的去看看

网友(2017-03-19):
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算了 太缺德

网友:
开盘 恢复数据 专业的都能搞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F,,22
m0,2,2,,,,,22
断电 接电

这个是搞cc38啊,呵呵呵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搞cc38啊,呵呵呵.

11-13代

网友:
好厉害的磁力。期待你的硬盘数据可以找回。

网友:
本身硬盘就怕磁,楼主太不小心了。节哀啊

网友(2017-11-17):
强磁过后,数据丢失了,不是开盘能解决的,磁头应该是好的,盘片数据丢失而已,死刑 无救

网友:
大意失荆州啊

网友:
硬盘数据是磁头写进去的,这个估计够呛的